[求助] vcs后仿与前仿有差异

楼主(2012-05-25):
小弟在做后仿的时候,发现vcs中的部分波形持续时间与前仿的不一致(确定不是延迟信息的差异,而是整数倍的clk),形式验证与静态时序分析都做过了,没有报错!
我在想是不是我在后仿设置的时候,疏忽掉了些什么,我的做法是加入工艺库一起编译,在tb中反标sdf,同时还在tb中对激励信号插入了延时信息!不知道有哪些地方设置不对的,我是初学者,希望各位前辈帮助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把你的RTL code的时序逻辑也加delay
这样写
a     <=  #1    b;
然后前仿看看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很难一概而论啊……
可能是工具设定的问题,可能是你的RTL风格不好,可能是testbench写得有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notimingcheck下仍有差异的话,可能是RTL问题(使用了X-Insertion并击中,或阻挡了X-Propagation)

加了延时和时许检测时有差异,首先检查跨时钟域同步链处是否已屏蔽时许检查,并保证网表STA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去关注前仿呢,前仿只不过是验证功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回复,要怎么验证呢,我PT是做过的,FM也是做过的,如果是在modelsim下,应该进行怎么设置呢(针对你说的no_timing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如果是工具设定的问题,那要进行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tb中input PIN的delay设置问题吧,可以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这些有差异的地方是不是cross clock domain的地方。如果是这些地方,那是RTL设计时就要考虑的。

网友(2016-11-28):
回复 楼主:

    我目前也是ICC综合布局布线完成后, 放到vcs仿真 与dc出来的门级网表仿真 有差异 有几位数不对。 不知道为何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
注意检查一下后仿的时间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