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sv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2-05-25):
根据条件不同,一系列的变量最后一位不同:
比如:
条件we为a:
data = data_a;
addr = addr_a;
ce     = ce_a;
条件we为b:
data = data_b;
addr = addr_b;
ce     = ce_b;

如何做成不用条件判断,直接赋值,

比如这样:data =data_” ” ??

有没类似语法

网友:
你是根据条件改变量名还是改变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量名

网友:
data=(we==a)?data_awe==b)?data_b:data_default
你是不是说的这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能不能简化点,用字符串?

比如 var = a 或b
data_"var" 直接就能得到data_a

类似这种,语法是怎样的?

网友:
类似$format或者$psprint也许可以做到,就是组合字符串以便显示或者赋给变量的。不过在你这个赋值环境下可能不容易做到。

网友:
我以前也像这样写代码,不过应该是不行的,你说的那种方法必须是能够进行变量替换的,如果是perl或者tcl就可以。

网友:
用macro实现,唯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