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問題

楼主(2012-05-25):
想請問各位大大我的VCO是LC VCO (differential pair output,上PMOS cross- coupled pair  下NMOS cross- coupled pair )
locking整個loop
有locking住了在我要的電壓
但是鎖定的電壓ripple有點大10mV
請問是哪裡出問題
或是哪設計不好
謝謝!

网友:
VCO控制端的电压波动和VCO无关,是LPF没设计好,稳压能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LPF這個有考慮過但是在單獨跑CP功能是正常
加入LC VCO時候
CP的充放電的兩個MOS在0的時候的電流有抖動

LPF有重新設計
有減小ripple的問題
但是ripple還是很大

网友(2012-09-17):
RIPPLE没有办法避免,多少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