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看到是连接的,写出verilog中却没有

楼主(2012-05-25):
一个analog模块增加了几个port,icc中eco进来,可以看到有连线。
可是icc写出的verilog这个pin中却是float。求助~~

网友:
如果icc中选中pin看属性呢?有routing不一定有ne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l_connect NET_NAME 可以抓到那个pin
试过disconnect 再connnect,verilog还是带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