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 重新opt

楼主(2012-05-25):
别人做好的def,我能再做opt吗?

楼主:
如果这个def有wire问题,是应该用ecoroute命令呢,还是先editDelete再globaldetailroute?

网友:
简单的可以重新route
复杂的还是ecoroute保险

楼主:
我想重新route,我想的步骤如下: 1>  重新route从postcts开始,但是由于没有.ctstch,所以先生成这个.ctstch   2>   保存.fp  3>保存.netlist 4>然后重新load保存的文件再route。这样是不是正确?

网友:
理論上沒錯,準備過程可能比你想像的麻煩,自己去試試就有感覺了

楼主:
是比较麻烦.但是应该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是用
1   loadLefFile **.lef
2   loadDefFile  *.def
怎么会报  The instTerm  DIODE_**  A  is not found
还有  wire creation failed呢

楼主:
已解决,重新做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