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 Complier中Lab1的RISC

楼主(2012-05-25):
请问一下那个RISC是干嘛用的?导师让我用他做物理验证与技术设计的研究- -#但我明白它是干嘛 用的- -#求指导- -求调教-0 -#我是小白- -各位勿笑

网友:
那个是个非常简单的RISC CPU,synopsys用这个东西的目的是 让用这个数据的人跑完完整的后端Flow。

这个training data包含了物理设计的绝大部分的要做到东西。

好好学习下。搞明白Flow,每一步做什么。
其实后端很简单,就是体力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对它进行分析呢?就是说从哪里开始分析- -#。这个我着实不懂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自己考虑下,在做Placement之前,有哪些工作需要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应该是要Design data的准备 还有design planning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仔细考虑考虑,就这麽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设置和电源规划?  =。=#额。。我以前没接触过后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