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有没有#define语法?

楼主(2012-05-25):
常常用cadence转出来的MOS名称与
HSPICE仿真的MOS名称不同
需要手动修改MOS名称
相当麻烦
请问有没有办法使用类似C里面的#define语法解决此问题?

ps. .param 试过不行...

网友:
你应该去改model里面对mos管定义的名称,改成Cadence导出来的名字就行了

网友:
有宏定义,指令好像是
.equiv * *
eyxb

楼主:
感谢楼上回答
可是刚刚试过 .equiv 并不行 >_<
**warning** unknown command ".equiv" is ign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