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体在催,主任在喊,求前辈了。。。

楼主(2012-05-25):
由于原设计走了,我新手接班,遇到麻烦了。
    是这样,我fpga做了5路串口与外部单元通信,5路串口通过8位数据位并行与单片机通信,
    5路串口程序是一样的,但只有2路与单片机通信正常,其余的不是乱码就干脆不工作,
    是不是单片机工作频率太低,导致对fpga时序要求过于严格,还是那个同步与异步问题?请教了。。。

楼主:
fpga时钟14.7mhz,单片机48mhz

网友:
检查FPGA的时钟方案,也有可能总体方案就有问题

网友:
什么单片机有这么多串口资源?同时5路?

网友:
同楼上问
以前是调通的单片机器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与fpga是通过8位并口通信的,fpga实现5路串口。现在就是发现5路串口相互干扰,调通了2路,另外3路相互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与fpga是通过8位并口通信的,fpga实现5路串口。现在就是发现5路串口相互干扰,调通了2路,另外3路相互干扰。

网友:
1.检查PCB是不是连错了?
2.频率对不上吧?

网友:
用scope查板上电路和信号.

网友:
嗯 感觉用抓线的方式应该能找到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