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语言写一段程序来做成一分钟的倒计时器

楼主(2012-05-25):
小弟初学verilog语言,预编写一个一分钟的倒计时器,要求20M分频,消抖,七段译码且能产生59-0的倒计时器。实现这些功能的程序实在写不出,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不消抖也可以,关键是20M分频的倒计时,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module Convert20M(inclk,outclk);
input inclk;
output outclk;
reg outclk;
integer N=20000000;
integer k;
always @(posedge inclk)
    begin
        if(k<N/2) outclk=1'b0;
        else outclk=1'b1;
        k=k+1;if(k==N)k=0;
    end
endmodule
分频并不是个难的算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频的程序我倒是会写,就是怎么把这几个程序组合起来?顶层调用模块不会。。。求指点

楼主:
分频模块
module time1Hz(clk1Hz, clk_20M);
input clk_20M;
output clk1Hz;
reg[24:0] temp_count;
initial
temp_count <= 25'b0;
always @ (posedge clk_20M)
if (temp_count == 25'b1_0011_0001_0010_1101_0000_0000)
temp_count <= 25'b0;
else
temp_count <= temp_count + 1;
assign clk1Hz = temp_count[25];
endmodule
倒计时模块
module BCD_cnt59(qout,cin,clk,reset);
output[7:0] qout;
reg[7:0]qout;
input cin,clk,reset;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reset)
   qout<=0;
    else if(cin)
       begin
          if(qout[3:0]==4'd0)
          begin
             qout[3:0]<=9;
       if(qout[7:4]==0)
               qout[7:4]<=5;
     else
      qout[7:4]=qout[7:4]-1'b1;
     end
else qout[3:0]<=qout[3:0]-1'b1;
end
end
endmodule
译码器模块
module BCD(in,out);
output[6:0]out;
input[3:0]in;
reg[6:0]out;
always@(in)
begin
case(in)
       4'd0ut=7'b1111110;
       4'd1ut=7'b0110000;
       4'd2ut=7'b1101101;
       4'd3:out=7'b1111001;
       4'd4:out=7'b0110011;
       4'd5:out=7'b1011011;
       4'd6:out=7'b1011111;
       4'd7:out=7'b1110000;
       4'd8:out=7'b1111111;
       4'd9:out=7'b1111011;

default:out=7'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几个模块写好了,不知道有没有错,另外顶层调用模块不会写,求指点

网友:
不会就学
难不成你没钱还要别人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学呢,就是作业催的紧,还没学会,时间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