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正反馈需要补偿?

楼主(2012-05-25):
各位大神,小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1.对于负反馈网络,为了防止在相位变为180度(此时已是正反馈)时,此时若放大倍数大于1,此时来一个高频干扰,会引起震荡,最终导致输出在VDD或gnd

2.那么如果一个比较器,为了加快转换时间,加上正反馈。那么需要考虑补偿和考虑相位裕度吗?小弟分析了一下,感觉不需要,因为即使变成负反馈(电路暂时处于稳态),其后一个任意形成正反馈的信号仍会打破这种稳态。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
补充一句,一个带有正反馈的比较器需要进行补偿吗

网友:
比较器是一个开环, 你补偿一个开环有意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比较器的输入比较信号变化非常缓慢,我需要将比较器加一个正反馈,以减小传输延时。这样需要补偿吗

网友: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放大器领域中做过的一个partial positive feedback 的问题,以增加跨导。说的就是你这边讨论的问题吧。那时候好像没有在补偿问题上谈很多,就是要保证系统稳定就行,所以是partial 的,不是total的。

网友(2013-03-15):
为什么要补偿
因为担心环路不稳定
开环的话,环路都没有,何须补偿

网友:
是这样的,加入正反馈后就是迟滞比较器了,而不是一般的比较器了,功能已经不同了。输入信号慢是输入信号的问题,你只管比较器本身的性能就行了。

网友:
同上,比较器加入正反馈是引入迟滞的,你居然认为它是用来减小信号延时?OMG。
你这么说的话“摆率”这概念还有存在感么?

网友(2013-05-08):
好像不尽然。

比较器加入正反馈是可以引入迟滞,正反馈加得合适的确可以使得转换延变得很陡,而且同时迟滞可以保持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子啊?之前没考虑到,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