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错误:Invalid delay direction for port

楼主(2012-05-25):
约束的脚本
set_output_delay -clock 007_clk $CLK_PERIOD SFR_WRITE_EN*
结果的错误
Error: Invalid delay direction for port 'SFR_WRITE_EN[14]'
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好像是clock 定义错误,怎么改正?

网友:
'SFR_WRITE_EN[14]'是input por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put,output没有设错,这是其中的一个错误,还有另外几个,input、output都有

网友:
输入输出的方向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不是吧,我之前两种方向都试过了,难不成是 verilog文件有错? 有意思的是,这些错,都具体到了端口的某一位【14】或者【7】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过,用通配符表示的端口可能有部分不一致的。可以检查下verilog,对比下端口

网友(2015-05-12):
在你设置set_output_delay的时候,后面的output端口错误。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