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编的adc出错了怎么办有图

楼主(2012-05-25):
做了DAC。仿SFDR时要用到adc,用veriloga编了,程序没有错误,但是仿真错了。。。

网友:
check&save一下你的schematic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题上传了check&save后的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Netlist错误。你的ADC的Veriloga源代码存成了什么View? Spectre的Switch View list里面需要包含这个View.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是这样走的流程:      新建cellview,Tool选择Verilog-A Editor,确认view name是veriloga;编写代码后保存退出,弹出创建symbol的对话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是这样走的流程:      新建cellview,Tool选择Verilog-A Editor,确认view name是veriloga;编写代码后保存退出,弹出创建symbol的对话框。

前面是的,但是保存退出时没弹出创建symbol的对话框。是自己创建的。

网友:
编写完代码后,保存,退出,工具会自己先CHECK代码有无错误,有错会提示你修改,一直到没错为止,然后工具自动弹出创建symbol的对话框,然后在提示下创建SYNMBOL

网友:
    是这样的。cadence自带的ahdllib库里有8位理想的adc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保存退出的啊,应该怎么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保存退出没提示生成symbo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院就配了这几个库给我们。。。

网友:
    你看看你的lib文件定义了哪些库。这个是cadence自带的吧。估计你代码有问题吧。给你一个16位的参考下 16bitadc.pdf (57.06 KB , 下载次数: 143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崩溃了,以前也有人提过这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324697-1-1.html
   用了你的代码还是一样的错误,那就不是代码问题了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一定要由这个analoga的view生成symbol才行,不能自己画这个symbol,祝你成功。

网友(2014-03-19):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5-05-27):
回复 网友F:

你直接把DAC NETLIST 转出来  做成subcircuit
至於 ADC VERILOGA 直接 SPICE 宣告

xadc pin1  pin2  .....adc
xdac x x x x dac
会认不得应该就是两边PIN 没连到 .

网友(2016-07-15):
回复 网友E:

    多谢分享……

网友(2020-03-15):
我用的版本是程序编完之后要按esc再输入:wq进行保存,然后就弹出是否创建symbol的提示了

网友(2020-04-20):
楼上说的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