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特征频率fT有哪些用处

楼主(2012-05-26):
各位大侠:

mos管的特征频率fT有哪些用处啊,我们在研究他的时候是考虑运放的极限带宽还是什么?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3-06-28):
自己认为:mos管的特征频率fT只是单独一个器件本身还具有放大作用的极限频率;而一旦把mos管连接在电路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整个系统的带宽,由于必须考虑各种寄生,带宽就被限制了,类似于大家所有折中的效果。

网友:
这个器件特性,决定了该器件可能用于电路工作的频率,是个硬限制,工作频率越接近该频率,电路特性就越差甚至根本看不到想要的特性,如果设计工作频率低于所用器件Ft几个量级,就基本看不到FT的影响,系统的频率响应由系统其它部分决定,所以也就不必专门关注器件FT设计了。

网友(2014-11-25):
为什么我用gm/ID仿真出管子的ft是负数啊? 是不是因为cgs是负的缘故?但是还是搞不懂cgs为什么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