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共栅共源部分该如何匹配?

楼主(2012-05-26):
带隙基准源,共栅共源部分该如何匹配?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你是想问版图怎么匹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是版图如何匹配,还有就是设计时如何设计令左右两路的电流基本一致?

网友:
同问,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很容易,只要都处于饱和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