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out.list的格式问题

楼主(2012-05-26):
还是关于提取lef文件的,我用的是virtuso,在导出的时候有个lefout.list文件始终格式不对,virtuso里面似乎能生成那个文件,但我生成的那个文件内容是空的,请问有没有用过的哥们指点一下那个文件该怎么写啊,感谢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2012-08-12):
回复 1# zyx22 lefout。list这个文件是自己写吗,我等怎么没有啊?

网友:
用Virtuoso导出lef没做过,但我觉得应该可以。
我们一般是用Milkyway导出lef,lef一般包含tech信息和macro信息
tech:关于layer的一些定义,类似technology File
Macro:包含Cell的Pin的一些信息

网友(2013-08-23):
同问,最近也在弄LEF

网友(2015-01-12):
那个格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例子吗?

网友(2016-09-01):
没有 没有,高手就是不指点

网友(2017-11-08):
你搞出来了么

网友(2020-03-11):
顶一下,有人能解答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