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怎么走直线?

楼主(2012-05-26):
如图,有一个block A和一个block B,两个block的pin是完全对齐的。手动Routing用M5的结果如图一,一条直线,没有任何的转弯;Soc自动routing也只用M5,但却和图二一样,每次都是先route下去,再兜回来。Route下去的一段很短,大概2~3um左右。

我已经设定了net 属性为 nodetour,而且用了Bus Planning但还是出现图二的情况。300多条pin每条如此。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用Soc Encounter走出如图一的直线来???不甚感激

网友:
A 到B 之间的布线空间用route blockage 都画上 只留一层横向走线的层次 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
怎么会大呢?
把这些线搞定 然后再fix 把blockage去掉 再ecoroute一次就可以了啊

楼主:
怎么会大呢?
把这些线搞定 然后再fix 把blockage去掉 再ecoroute一次就可以了啊
引用 网友A:

怎么先把线搞定啊?
应该是先加blockage,然后再route吧?
这个blockage也不好加啊,隔一段自己手动加一个?

网友:
上面說的是一種方法,
也可以利用routing guide,限制routing layer,要求最少via等手段。
routing guide的格式自己去找,後2個在setNarorouteMode裡面

楼主:
上面說的是一種方法,
也可以利用routing guide,限制routing layer,要求最少via等手段。
routing guide ...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已经限制只用M5,不准跳线,所以没有Via的考虑。
好,明天试试陈版主说的routing guide。谢谢。

不过上面说的blockage还是不太会加?手动一个一个加?

网友:
工具自己绕一般都有点偏差,
非要追求完美的话,
知道对应pin的位置,写个脚本连起来,然后fix住就行了

楼主:
工具自己绕一般都有点偏差,
非要追求完美的话,
知道对应pin的位置,写个脚本连起来,然后fix住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写脚本用哪个命令?

网友:
先用手劃一條,從log裡面找那個命令,再重複幾次(位置上要調整)

楼主:
1. 在Soc的帮助里面找到了关于routing guide的一点信息,只是用于route CTS时用的。
UseCTSRouteGuide YES | NO
Specifies whether NanoRoute should route clock nets with the
routing guide file generated by CTS.

2. 手动route一条线,在cmd里找到如下的指令:
setEdit -nets {data[18]}
setEdit -width_horizontal 1
uiSetTool addWire
setEdit -width_horizontal 1
editAddRoute 3000 32.355
editAddRoute 4000 32.355
editCommitRoute 4000 32.355

准备根据这个手动改几条试试。

楼主:
3, 还试着加了blockage正好把pin包住,完全没有detoure的位置,让Soc只能走直线。
但Soc还是跳了短短的一截线重叠了blockage一部分,所以失败了。。。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不是和什么routing track有冲突,可是如果我手动route是完全对准的,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用editCommitRoute这个命令貌似可以,需要手动写一个循环语句。

但有一个新问题,这样route出来的线才默认的0.2um宽度,可我需要1um的宽度,有什么命令可以一次把很多net的width改到1um吗?

网友:
直接手画算了
在route的时候把这几条线跳过
在virtuoso 里面画好 提取lef 或者不提取 后面在virtuoso里面整合gds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手画算了
在route的时候把这几条线跳过
在virtuoso 里面画好 提取lef 或者不提取 后面在virtuoso里面 ...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啊,但design想要这些net的timing数据啊

楼主:
用editCommitRoute这个命令貌似可以,需要手动写一个循环语句。

但有一个新问题,这样route出来的线才默 ...
引用 网友D:

通过它解决了这个问题
setEdit -rule ndf_1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