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 ASC文件导入SIWAVE 5.0错误

楼主(2012-05-26):
大虾:

我将PADS的.ASC文件导入SIWAVE5.0生成ANF文件,出现如下的错误: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版本,PADS降到2005去

网友:
I'd tried, with PADs 2005 compatible format, still won't work. anyone can tell??

网友:
建议果断去找ansys的support!

网友(2012-07-04):
放到D盘更目录试一下,文件命名要规范,不要有中文还有空格等

网友:
不要有非法字符,文件也不要放那么深的目录里。导出2005.2版本

网友:
没破解好,嘿嘿把siwave4破解版的pads转anf的exe文件直接拷贝到siwave5的同样目录下就可了,至少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呵呵。。。直接和siwave安装文件放一个目录呢

网友:
我的siwave5.0 导入asc也有问题,但是用siwave4.0 导入asc 文件是正常的,我是用siwave4.0导入保存,在用5.0打开。

网友:
我也试下,希望有用,感情各位啊

网友:
试了下,我的还是不行啊,大神们,求拯救!!

网友:
應該是輸出檔案的格式問題,其祥細步驟可以參考網際星空電子網

网友(2012-11-18):
我也是發生一樣的錯誤

网友:
一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关键在于不能有中文等字符

网友(2013-05-11):
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
個人是用PAD2007 SI 5.0 似乎沒問題

网友: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
我也遇见过,哪位大侠能够帮忙解决啊?

网友(2013-07-02):
我也导不进去啊。

网友:
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网友:
请问此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3-11-05):
換換4.0

网友:
5.0 anf 也IMPORT 不進

网友:
5.0 若有解 請分享喔!

网友(2014-02-27):
这个办法很好,我试过了,可以了。避免有人不清楚这个pads转anf的exe文件叫什么,告诉大家把siwave4 破解版的SIWAVE4底下的那个translator文件夹直接拷到SIWAVE5小面

网友(2014-12-13):
一般要先转为.ANF文件,导入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2016-02-24):
楼主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