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用的mmsim72 license.dat

楼主(2012-05-26):
下载的license不加aps feature就不能做corner分析。加了之后可以做仿真,但关掉仿真的图后,ic5141就崩溃了。那位有解决的办法,或者可用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问题解决了么?同问一下,好像没有找到合适的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用mmsim10.1了

网友:
mmsim10.1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license是可以用的,需要加上那个aps的feature。RHEl4下面会好些,在rhel5下面不稳定,会突然崩溃。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这个可以用。mmsim72 要p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改用mmsim10.1,然后再用你这个license试试!

楼主(2012-06-28):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系统的原因,我现在用的RHEL4.7&ic5141&mmsim10 没有崩溃问题了

网友:
mmmsim72怎么patch?

网友(2012-08-09):
    我用的是scientific linux4.9(基于的是redhat4.9,类似centos)
    ic5141、mmsim10.1
    都已经破解和有license了
    但是在运行spectre的时候,不能跑有verilog的组件,会报ahdl的错误(不是系统shell的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你修改环境变量,使用usr6自带的spectre。如果提示有ahdlcmi 错误的话 ,在环境变量加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记得注销一下系统。

网友(2012-12-26):
回复 网友B:

mmsim71能用吗?

网友(2014-02-21):
回复 楼主:

   现在感觉有些不解高版本的mmsim都改用openaccess的数据库了,而5141还是用cdb的数据库,这个能混用吗?来回数据能通信?不明白……
用cdb数据库的mmsim最高版本是mmsim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