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uw以下的12bit sarADC(时钟2khz),运放用哪种结构?

楼主(2012-05-26):
求助啊,拜大神。碰到一个只要100sps采样率的,还把功耗定的这么点,求大神建议

网友:
    可以考虑用全动态的吧,我最近试了个200KSPS的功耗只有200nW。不过速率这么低泄漏电流估计会很严重吧.你找找看,很多论文讲低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动态offset很大,能保证12bit精度吗?
100sps采样率确实太低了,漏电流会使得电容里的charge无法长时间保持

网友:
回复  半支烟

    全动态offset很大,能保证12bit精度吗?
100sps采样率确实太低了,漏电流会使得电 ...
引用 网友B:

   对sar来说,offest不影响其精度的,表现为系统失调误差而已,但是会减小输入信号范围,不过对SNDR的影响很小,基本是能接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挺容易解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做一个1mW,100ksps的ADC,然后打开转换一次就关闭999次,这样实际工作中平均功耗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R没做过,如果比较器offset不太重要的话,为啥我看到的12bit以上的SAR比较器都是3到4级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回复  半支烟

    SAR没做过,如果比较器offset不太重要的话,为啥我看到的12bit以上的SAR比较器都是 ...
引用 网友B:

    以前确实一直很流行3级预防大加锁存结构,但是从最近的paper看全动态比较器占了绝大部分,主要是追求低功耗嘛,不过基本是10位以下的。我对12位以上的也没有太多了解,12位的对失调更敏感,相对来说输入范围的减小对SNDR影响也要大一些,我试着用matlab建模的话加入失调发现对SNDR的影响也还好了。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增长知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杂没这么想过呢?脑子木掉了。多谢

网友:
好贴,标记一下,晚上过来复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平均电流是如何求出来的,我仿真出来的是瞬态电流

网友:
    在时间区间T内对电流积分再除以时间T即可。

网友(2013-09-16):
涨姿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想法很高级,很透彻

网友(2014-05-08):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于SAR而言,offset不影响其精度?尤其是12bit的,我觉得offset很难做小……实际小于1mV有可能实现么?

网友:
offset主要是整体偏移,不会影响ADC转换性能。但是当1LSB小到OFFSET级别,就不好说了。如果超低功耗就考虑低电压(1.2V)、动态比较器(没有静态电流消耗)、电容型DAC。至于速度超级慢就不清楚了,一般来说用一个快速的转换率的ADC是可以替代慢速的,主要在于数据采集系统的协调控制,如果输入的数据速度一定,采集后ADC转换的数字输出数据就是一定的。

网友(2014-07-22):
回复 网友A:

    你的simulink模型能分享来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