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B2OA错误!!!procedure.il

楼主(2012-05-26):
刚在rehl6.1中安装好ic610,可后面才发现该版本的库文件格式和ic5414不一样,而后在EETOP里下了个cdb2oa.py脚本文件,运行后出现严重错误,弄得我毫无头绪,说什么语法错误。。。可那个文件又是cdb2oa自个生成的,搞不懂!!!运行cdb2oa.py后输出信息如下:
Input the CDS ROOT PATH:/home/eda/ic610
Input the path contain the cdb cds.lib:/home/matrix/Documents/CDB
Input the cds lib name to convert: smic18mmrf
All cdslck files have been removed!
********************************************************************************
Program:        @(#)$CDS: cdb2oa.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0:44 (cds126047) $
                sub-version IC6.1.0.243
Started at:        May 26 21:38:04 2012
Hierarchy:        /home/eda/ic610
User Name:        matrix
Host Name:        matrix.virtual
Options:        -cdslibpath /home/matrix/Documents/CDB/cds.lib -lib smic18mmrf
          -log ./cdb2oa.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Directory:        /home/matrix/Documents/smic_OA
Log File:        /home/matrix/Documents/smic_OA/cdb2oa.log

        Copyright (C) 2001-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10.0 ?ySep -10.0 ?maintain nil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46 column 9 of file ./smic18mmrf/diff_ind_3t_rf/layout/procedure.il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 Non-recoverable error (no top-level or error handler)
******* Exiting program ...
Error!!!
求高手解答!

楼主:
现在有多少人在用Cadence IC610呐?公司里应该用IC5414更多吧。。。那Cadence公司换个仿真库的格式岂不自找死路?哎。。。

网友(2014-02-05):
回复 楼主:

把前两个目录删了之后转换就成功了

网友(2014-09-04):
把那个ind电感的文件夹删掉就可以正常转换了,就是那两个文件夹里面有语法错误,两个电感没办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