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silicon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7):
0资产
最近看一下论文,遇到一个名词理解得不够清晰,希望高人指点!!
如下:

post-silicon Validation。

原句:On Signal Tracing in Post-Silicon Validation?

Interconnection Fabric Design for Tracing Signals  in Post一Silicon Validation?

Core-Based Scan Architecture for Silicon Debug??

Automated Trace Signals Identification and State Restoration for Improving Observability in Post-Silicon Validation??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一般来说这是后端的术语

网友(2012-08-30):
后硅验证,属于芯片调试技术的一种。
即芯片流片结束后,通过预先设置的跟踪信号抓取的信号,进而可以推断出来芯片内部更大范围节点的信号变化情况,更容易对芯片内部的设计故障进行排查。
相对DFT的扫描链而言,其优势在于可以在芯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检查出芯片长期运行后才能出现的错误。
目前该技术尚处于研究阶段,具体软硬件调试方法尚未明确,也未有成熟的商用产品。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大家快来顶起来!

网友:
就是后端的意思吧
Post-silicon validation and debug is the last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emiconductor integrated circuit.

网友:
真的是專業術語

网友(2016-11-09):
请问能不能在详细说一下后硅验证呢,谢谢

网友(2019-06-11):
post-silicon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在仿真加速器上测试芯片的整体使用场景,即把芯片的逻辑代码全部下载到Palladium等加速器里面,软件人员通过后门方法把bin文件load到芯片的rom/ram里面,启动芯片测试之后也可以通过jtag/uart等接口在线调试芯片代码,这个过程中积累的软件测试代码和经验可以等芯片具体流片之后在测试板上继续重用测试真实的芯片,这样大大缩减了芯片和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