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sura做LVS出现错误

楼主(2012-05-27):
错误信息如下,求高人指点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WARNING* Cannot find /cad/cadence/assura/assura317/tools.lnx86/dfII/etc/tools/layoutXL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ARNING* Cannot find /cad/cadence/assura/assura317/tools.lnx86/dfII/etc/tools/layout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done!

Loaded st02/libInit.il successfully!
*WARNING* Cannot find /cad/cadence/assura/assura317/tools.lnx86/dfII/etc/tools/schematic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Compiling rules...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n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psub' must be connected.

   135. extractMOS("mn" _mn (py1con "G") (ndifcon "S" "D") (psub "B") (cellView "mn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n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psub' must be connected.

   156. extractMOS("mnlvt" _mnlvt (py1con "G") (ndifcon "S" "D") (psub "B") (cellView "mnlvt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n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psub' must be connected.

   177. extractMOS("mndep" _mndep (py1con "G") (ndifcon "S" "D") (psub "B") (cellView "mndep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p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nwelcon' must be connected.

   198. extractMOS("mp" _mp (py1con "G") (pdifcon "S" "D") (nwelcon "B") (cellView "mp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p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nwelcon' must be connected.

   219. extractMOS("mplvt" _mplvt (py1con "G") (pdifcon "S" "D") (nwelcon "B") (cellView "mplvt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p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error:  Layer 'nwelcon' must be connected.

   240. extractMOS("mpdep" _mpdep (py1con "G") (pdifcon "S" "D") (nwelcon "B") (cellView "mpdep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nwelcon' must be connected.

   261. extractRES("rnwell" _rnwell (nwel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nwell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n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287. extractRES("rnplus" _rnplus (ndif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nplus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difcon' must be connected.

   313. extractRES("rpplus" _rpplus (pdif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pplus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339. extractRES("rnpoly1" _rnpoly (py1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npoly1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1con' must be connected.

   365. extractRES("rppoly1" _rppoly (py1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ppoly1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2con' must be connected.

   391. extractRES("rpoly2" _rpoly2 (py2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poly2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2con' must be connected.

   417. extractRES("rhr1k" _rhr1k (py2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hr1k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  Layer 'py2con' must be connected.

   443. extractRES("rhr2k" _rhr2k (py2con "PLUS" "MINUS") (cellView "rhr2k ivpcell st02") flagMalformed)

Errors exist in the rules file '/home/hub/library/st02_200911021200/assura_st02_tech/lvs/ASSURAIC05DPTM6S05.extract'.

*****  dfIIToVdb terminated abnormally
*****

*WARNING* Translation abnormally terminated!

*****  aveng fork terminated abnormally
*****

*WARNING* aveng exit with bad status

*WARNING* Status 256
*WARNING* Assura execution terminated

网友:
出现没有connect的信息,貌似没有将这些层写进geomConnect中吧,本人也是刚刚接触assura

网友(2012-12-0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