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里ocnPrint导出数据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05-27):
做sigma-delta调制器 得到输出数据要用matlab进行FFT变换 于是用书上说的ocnPrint命令导出数据:

ocnPrint(?output “~/CT_DAC” v("/out" ?resultsDir"……" ?result "tran-tran")?from 0 ?to 50u ?step 2.5n)

输进去之后CIW窗口显示了t 意思是导出成功了 可以我看不到CT_DAC文件啊 急求怎么打开文件然后把数据导入matlab里面去啊? 而且里面不是有时间和数据值两组值我该怎么处理才能只要数据值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 急求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CT_DAT改成txt的格式,然后再用matlab的load导入,具体用法可以查看matlab的帮助

网友A(2012-09-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ocnPrint的用法的啊?

网友(2024-11-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何乐年那本书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