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file.cds与techfile.t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27):
techfile.cds与techfile.tf有什么区别?
怎样才能打开techfile.cds文件!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文本,一个二进制(经过编译)。virtuoso可以dump  .cds为文本。

网友:
打开.cds干嘛?二进制文件有不可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想看看我添加的QCELL放在哪里的。我试了下,开启icfb时,cadence读取的tf文件是techfile.cds,以及对tf文件做的所有修改都是保存在techfile.cds中的,只有dump出来才看的见。感觉techfile.tf与techfile.cds是一样的,只是前者可以打开,后者是二进制文件。

网友:
主要信息一定是相同的,cds应该是多了些lib的信息

网友(2014-04-17):
回复 楼主:

   借此问问techfile.cds可以转换成techfile.tf吗?貌似stream in的时候不能是techfile.cd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借此问问techfile.cds可以转换成techfile.tf吗?貌似stream in的时候不能是techfile.cds啊?

网友:
没有见过转换的,建议你确实需要的话,更改tf file,生成.cds,如果确认修改结果,可以copy到需要的path下面

网友(2015-03-16):
可以从cds文件得到tf文件的。在51下建一个库,选择不需要技术库。然后把cds文件放到这个库里面,在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里面选择DUMP(放cds文件的选择为技术库,然后select all),设置路径后就可以得到tf文件。tf文件在51/61下都是通用的

网友:
请问怎样把cds文件放到库里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把你的cds文件copy到库文件夹下面,这一步操作跟cadence无关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啊,谢谢~

网友(2019-03-07):
回复 网友E:

    .tf怎么生成.cds啊?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