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wave谐振仿真与去耦电容选择的疑问

楼主(2012-05-28):
Siwave谐振仿真Compute Resonant Modes模式下,在期望的频率范围内出现谐振点,比如2.8MHz,那么在选择去耦电容时应考虑SRF值为多大的电容呢?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考虑选择SRF值为2.8MHz附近的电容了,但是加了电容之后谐振肯定还会存在,只是往高频偏了

网友(2012-06-28):
首先2.8M肯定已经超过了电源芯片调整的范围了,此时要结合主控电容和其它配合电容的选取来看,具体方法可以查有关电源分布系统设计方面的资料,不一定非得选取这个谐振点上的电容。

网友(2013-06-20):
好深的學問..學習了~

网友(2013-11-12):
同求一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