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输出电压纹波存在包络

楼主(2012-05-28):
最近设计一个buck电流模连续工作模式的电路,各个子模块连接后总仿发现输出电压纹波总是存在一个包络,大概在两三个毫伏之间,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不稳定啊,求大牛指点。

输出电压的分压v(fb)接到跨导放大器的负端,v(fb)与参考电压v
(vref_s)比较,上图是总仿该两个电压的截图。v(fb)有一个小幅抖动,所以输出电压就稳不住,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可以看看相位裕度。

网友:
有时候比较器延时大也会引起震荡

网友:
input电压什么情况,是理想源么?这种包络看起来很像PSRR啊。

网友:
楼主上个环路仿真图吧,看看相位裕度够不?

网友(2012-10-09):
典型的振荡!

网友:
觉得可能是在连续和断续之间在不停的切换,电感小了,建议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感。

网友(2013-07-26):
高頻的部分應該是切頻造成包絡線是次諧波震盪
由於迴授補償不良造成

网友(2017-04-19):
很可能是环路不稳定,建议验证一下环路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载情况如何??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个不好搞的东西,要学到精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