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楼主(2012-05-28):
脚本自动加dummy时  如何让某一个区域不加dummy?在icfb软件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應該會避開
有 DUMMY EXCL layer ㄉ 地方

网友:
有blockage的层次 仔细看看

网友(2014-10-20):
一般工艺都有相应的dummy block层,在你不想要加dummy的地方覆盖该层,则不会增加dummy。你需要查下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