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ded cascode OTA

楼主(2012-05-28):
各位前辈,小弟在调一个折叠式运放,single-ended,附件PDF为电路
(此图与上面的PDF是同一张图,2楼兄弟说得极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定下载PDF不需要信元,如若为了更清晰想要看PDF,那只能请各位见谅了⊙﹏⊙b,小弟想办法把信元补给你们)
(此图为仿真电路)
仿真结果跟我算的相差很远,增益、带宽都不对,增益怎么弄都只有40dB。图中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容易进入线性区,要么共栅管进入线性区,要么电流镜进入线性区,求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哪里欠妥

网友:
还想让人帮你解决问题,还想让人帮你送分,不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益小可能跟你取的栅长有关,输出阻抗不够。电流镜容易进线性区的话,把NM4和NM0的gate电压提高一点试试。
还有,顶一下2楼

网友:
首先仿真的时候,要把运放接成闭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一定要闭环才能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说得极是,可我还不知道怎么设置附件下载不花信元,事后补偿于你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说得极是,可我还不知道怎么设置附件下载不花信元,事后补偿于你可好?
    另外栅长我提高过,但是导致更容易进入线性区,另外400nm的栅长,我猜再不济也应该能到50,60dB吧。
    我觉得是NM12, NM17这个偏置没有调好,但是调了一段时间,无果……

网友:
图完全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台你好,可以点击放大的哦,实在看不清的话,PDF里是矢量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注意到你电流源的管子L=400n,不知道你仿DC了没有,电流拷贝精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精准是什么程度? 5%的偏差算不算大?
    取400nm是仿过单个管子后,0.13um的工艺,3倍最小尺寸,再大的话应该影响不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电流拷贝有误差,那你的直流工作点还合适吗?为了抑制沟调应该选用L较大的管子做电流源。增益不够可以增大L,记得有本书上说通常取最小值的4~5倍。

网友:
Try

PM6/7 m=9
PM1/3 m=5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验后增益稍有提高,我感觉是NM12和NM17 偏置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增益不够高,先看看输入对管的工作区域是否正常。倘如没有问题,应该就是共源共栅管的静态工作点。可以根据你计算时的公式对提供偏置电压的几个管子尺寸微调一下

网友:
首先要知道偏置是起什么作用的,之后才能进一步设计。一般先把直流点调准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MN0/4/5/7? load should have m=5, which gives you 5x20uA=100uA as you intende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你的提醒,其实应该是PM6,7是100uA,图中标示错误,已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理解是偏置提供了我想要的工作状态,然后管子得以复制这个工作状态。具体来说就是我认为NM12为共栅管NM0,NM4提供了一个工作状态基准,这个状态下,能够提供一个我想要的gm/gds的放大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你的分析,输入管状态实在正确的,偏置管NM12的状态也是对的,下面的NM17是NM12尺寸的1/4,处于线性区,这个也是对的吧?所以我不明白这样的尺寸下为什么共栅管工作状态会不对。

网友:
折叠运放所有的管子都饱和了吗?先把所有管子都弄饱和了再关注增益吧,要是有线性区的管子肯定增益上不去的。然后就是这种宽摆幅的折叠电流镜就是容易进入线性区,就像楼上说的,一方面你可以是这改变偏置电压(建议先弄这个,效果会很明显),另一方面改变你的共栅管和电流镜管的宽长比,让NM4的漏端直流工作点高一些,会稍微有点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环整体电路都工作在不稳定的状态,尤其对于一些高阻节点(比如运放的输出),DC很容易就跑飞了,直观反映在它附近的管子工作状态不稳定,没法进行仿真验证电路的整体性能(特别是仿真不同corner的时候)。所以,通常把运放接成闭环的负反馈,在断开点(一般是输入)连上大的电容和电感,再进行AC sim,或者用stb sim进行环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