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源做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有个问题一直有点含糊就是当恒定的电流源做一个共源放大器的负载的时候, 共源放大器的输入电压变化导致了Ids变化,但是Ids=恒定的电流偏置,但是电流源的电流又是恒定不变的,这个岂不是很矛盾?求解答

网友:
交流小信号&直流偏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理想的恒流源,输出阻抗是无穷大,放大器的增益就是无穷的。但是用MOS管搭起来的恒流源,是有有限的输出阻抗的,就是它的输出电流在小范围内是可变的,这样放大器的增益就不是无穷了。

网友:
电流源并不是真的恒定电流,电流会随着Vds不同而改变。

网友:
即使用真恒流源,依然可以用输入管的输出阻抗去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就是上下两个电流源电流不一致,然后电流差在电阻上形成电压,这个电阻可以是负载,可以是上下管子的内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流出的电流必定等于流入的电流,如果真是恒流源,上下的电流怎么会不一致呢?就算有内阻,它们消耗的电流也应该相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大信号看,那就是下面放大管的vgs增大,但是由于电流要保持不变,必须vds减小,体现为输出对输入的放大。如果用小信号看,下面放大管建模成一个vccs和一个内阻,电流流入电阻体现为电压。如果你把所有内阻,负载电阻都忽略,才会导致电流无处可去,出现矛盾,这时对应增益无穷大。

网友:
vds是浮动的,神仙也不知道他究竟取什么值,都要接负载钳位的。放大器只有接负载才称为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