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yclone III能配DDR2 667吗

楼主(2012-05-28):
请问Cyclone III能配DDR2 667(型号K4T1G164QQ)吗?Cyclone III最大支持200MHZ,用DDR2的话就是400。若接一个667的,能不能自动降频?需要对IP做什么?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Cyclone III和IV对DDR的支持弱爆了。最高到333MHz,控制器运行在167或83MHz. 每个DDR SDRAM芯片都是有最低工作频率的,估计667的片子不能工作。

网友:
我记得DDR2支持的最低频率很低的,我以前把DDR2降到120M时还测试过的.查下DDR2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