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映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5-28):
在用calibre   -drc  -hier  filename  之后的得到的gds文件导入icfb之后,为什么LSW窗口显示的是这种层次?
正常的话P1应该是drw。

网友:
因為 calibre 給ㄉ就是這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显示成drw是为什么,因为导入了tf文件吗?

网友:
Yes
少了tf

网友:
軟體裡 用 name 和 purpose
來表示layer 例如 metal1 drw
                         metal1 pin
要注意 導入的 db 是否是你要對應ㄉ layer

网友:
attach一下TF文件,在load下drf文件

网友:
不难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