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ation 里面的analog里面的reltol option 上面的参数是干什么的?求指教。。

楼主(2012-05-28):
simulation 里面的analog里面的reltol option 上面的参数是干什么的?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中有关收敛条件的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调节这边的参数对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吗?是让结果变的更为准确还是怎样,麻烦你了。。

网友:
You can reduce their values if you have convergence problem, but your accuracy may also be downgraded.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6楼回复,reltol/vabstol/iabstol的设置会在以下几个参数中做trade-off:
Accuray vs Simulation time & Convergence....

网友(2014-12-26):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你知道振荡器的trans 和PSS仿真的区别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