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ion 中如何assign 已成型的IO

楼主(2012-05-28):
在设计里,包含一个A的module,这个A有自己的Netlist和Def,就是说这是一个做好的block啦,现在想用top层进行Partion操作,但是在assign pin时如何分配这个A的pin呢?这个是属于bottom-up吗?

网友:
在top level做partition是典型的top-down flow!

如果A作为soft block,那么你可能要放弃最初的pin assign, 也就是def。 在top level 做 pin assign, 因为这有与其他subblock的connect的原因, 固定的pin assign 很可能导致 top level route问题。这个不必说太细了吧。

如果A是hard block, 那么就走lib/lef flow吧!

楼主:
ok,既然这样那就把block的io拿出来,然后加上offset做为assign pin, partition后,在block里直接用def应该就可以了吧,主要是我想用def.

楼主:
已经解决
在top level里可以任意assign pin,然后在block里用savePtnPin保存block的Pin,然后在top level里用LoadPtnpi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