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怎么在DC下例化并综合IP核

楼主(2012-05-28):
请问怎么在DC下例化并综合IP核???

网友:
在代码里直接例化,IP放进link_library里

楼主:
谢谢!把IP的syn文件放里面吗?

网友:
把IP的db文件放在link_library里边,在路径里边添加这个IP的module就行了

网友(2013-03-31):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问能否说的详细一点。。。要把调用的ip核的什么文件放进link_library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