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set_false_path是否会影响到Clock.ctstch的产生

楼主(2012-05-28):
encounter中set_false_path是否会影响到Clock.ctstch的产生?

情况是这样的:
      前端给过来的sdc是比较裸的,就只有create_clock的定义,其余什么都没有,时钟条数有40条。

      但是由于prePlace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不是一个clock下的timing violation,所以就在sdc 里面自己
设定了一些false_path ,这样prePlace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violation。

      就这样按照prePlace 没有violation的sdc 做cts 以及后面的分析。后面route之后的timing 结果也很离谱。
所以又修改了sdc ,也就是又加了几条set_false_path。但是发现改过的sdc 产生的Clock.ctstch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所以请问这个set_false_path 对Clock.ctstch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吗? 也就是说只要我加了一条false_path的话
是否就要重新做Clock.ctstch文件?

      另外从analog 出来的四个时钟居然没有体现在Clock.ctstch 中,不知道是为什么?
      同样是另外一个analog模块的clock就又在Clock.ctstch中,所以请问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sdc 的问题吗?

      这里也知道这个sdc文件本身不对,所以想请教的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set_false_path导致的呢?

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Clock.ctstch 应该是和set_false_path 没有关系的。
错误产生的原因
:服务器内存和cpu占有率都比较高的情况下产生出的错误的Clock.ctstch文件。

但是为什么模拟出来的clock在Clock.ctstch 里面没有 暂时还是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