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拟PAD的混合摆放问题

楼主(2012-05-28):
数字PAD和模拟PAD不能直接放在一块,中间要插入powercut,不同类型的pad之间要用transtion进行连接。
模拟PAD之间不同电压的PAD同样也要用powercut来连接。
我有个问题是比如说smic的模拟PAD,在PAD上它有三个pin,SAVDD,SAVSS,PAD,如果这个PAD两边都是POWERCUT,那么这上的SAVDD,SAVSS就悬空了,这样做可以吗?这样的话做LVS时该PAD就过不了,因为她的PIN悬空的??

网友:
当然不行了,中间要有power pad来供应SAVDD ,SAVSS的,

一般模拟电源就是提供一个clamp power , 有很多diode来保证不会超过该电压,
电源pad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这两个POWERCUT之间,在添加两个PAD,一个电源,一个地。

网友:
要有给ESD供电的PAD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如果模拟PAD的输入pin是1.2V的电压,而该PAD上的ESD,SAVDD我用的是3.3V,请问这样合理吗??不同的电压??

网友:
你看一下ESD的说明文档,有的是分为pre-driver和post-driver部分,一部分是3.3v,一部分是1.2v,不矛盾

网友:
学无止境 受教啦

网友:
就像digital IO pad有专门的IO power pad供电一样, analog IO pad也有相应的IO power pad的。

网友:
需要有电源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