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制器控制分频器的设计疑问

楼主(2012-05-28):
小弟在做∑-△调制器来控制多模分频器,主要的功能就是要让调制器输出一系列杂散的数据去控制多模分频器的输出,使分频器达到N/N+0.5分频。如下图要∑-△调制器要输出得到的是C0~~~C7去控制分频器分频比;
以下是我用到的调制器:
问题①请问调制器的输入k_in是些什么东西?
②输出量化一定要8位才能去控制分频器中得C0~~C7吗?
③我要达到的是分频器的小数分频,我看论文里也是说调制器就是为了控制分频器的小数部分,以下是我在论文里看到的代码,但不太明白:
module modulator_behav(fcw_f,fcw_i,reset,dither_en,clk,control);
input[30:0] fcw_f;            //fractional part
input[7:0] fcw_i;              //integer part
input clk;                                            //clk for modulator
input reset,dither_en;      //reset signal and dither enable signal
output[7:0] control;        // output control signal
reg[7:0] control;            //realtive to modulator middle stage signal
reg[3:0] y; //四位量化

。。。。
。。。。
begin
y<=sum7[30:27]+4'b1000;              //3'b10
control<=fcw_i+y-4'b1000;
end

。。。。。
k_dth <= fcw_f + dth_shaped - 7'b100000

。。。。。

module test_bench (fcw_f,fcw_i);
output [30:0]fcw_f;
output [7:0]fcw_i;
parameter fcw_f_temp=31'h01000000;        //0.375
parameter fcw_i_temp=8'b00101010;          //21+32=53
assign fcw_f=fcw_f_temp;
assign fcw_i=fcw_i_temp;
endmodule

这个程序为了使调制器输出更加离散,在低位里加了抖动,但我不明天的是:这里为什么要fcw_i跟fcw_f一起输入进去呢?这里的fcw_i跟fcw_f
有什么意义?
④我用modelsim仿真,结果调制器的输出为42,41,43,41,42,42,,,调制器输出的数据基本上就是在42出变动,而没有像上面所说的53处变动?我更加迷惑了,请问它是如何控制分频器的小数部分呢?
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我自己看论文看了很久都没看太明白,还是不清楚调制器是如何控制去控制分频器的小数部分,它输出什么样的数据就说明控制了想要的分频比小数部分呢?

网友:
①请问调制器的输入k_in是些什么东西?
猜测是不是输入放大?
②输出量化一定要8位才能去控制分频器中得C0~~C7吗?
量化没有8位,怎么和C0~~C7对应呢?
3.4 不明白

网友:
奇怪 看你的结构图是单环结构 三阶的 CIFF
在PLL 应用中 如果输出1比特 能控制多模分频器 N/N+1

你这输出 4比特 也就是16种类型  应该控制的是  N-7....N+8 一共16种分频器 如果只是控制
c0-c8的话 应该3比特 就可以了 最多支持2^3种分频啊

网友:
1.调制器的K_IN应该指的就是输入的小数 因为涉及到小数分频  SDM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离散分布 使得噪声能量在通带内均匀分布 分频系数是M.N 其中M是整数  N是小数 这里的K_in应该指的就是N

2.如果控制8模分频  应该只需要3比特输出就可以了 控制8个分频器
3.下面的代码是 上述结构的电路实现   3级寄存器  多个加法器 电路
4.其实你 最后输出的是量化值  如果要计算小数 你输出6比特  小数部分 应该是 out/2^8 这个不就是小数了吗

网友:
楼上回答很好,比如说你要实现100.127分频,采用8位Sigma-Delta调制器,则K_IN的数值为2^8*0.127。楼主加下我QQ:113927672,想跟你探讨下有关综合的问题

网友(2021-03-10):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你看的是哪篇文章?

网友(2023-03-24):
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