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比较器延迟怎么减小?

楼主(2012-05-28):
我采用三级放大器级联,构成了一个比较器,带宽在400M,增益120dB。但是输出延时有40纳秒,远大于时钟频率。请问一下从哪些方面去减小电路的输出延时。谢谢大家。

网友:
高速比较器一般是一到两级啊,40ns也太大了吧,寄生cap太大?
即使4ns也太大了,不太可能啊,设计的结构就出了问题了?

网友:
除非刻意做的延时,一般延时1ns以内,甚至远小于1ns

网友:
回复 楼主:

What is your signal over-drive?
Delay is a strong function of over-drive level.

网友(2012-08-18):
回复 楼主:

   LZ上个电路和仿真图吧。个人觉得你指的带宽是不是GBW了?如果是3db带宽,对于三级级联(电阻负载?)的比较器的延迟应该不会超过2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