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求和型的BANDGAP

楼主(2012-05-28):
如题:求电流求和型的BANDGAP 相关文献           论文之类的 都可以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求和BG都是应用在低电压情况下吧??

产生的基准是远低于1.2V的。。

原理跟普通的BG还是差不多。通过(Vbe/R1+Vtln8/R2)*R3来产生。

网友:
有相关文献吗

网友:
那也不一定啊,高压、低压都可以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