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布线后,电源pad没有连接上,怎么办?

楼主(2012-05-29):
小弟用encounter布线后,发现电源pad没有和core连接,如下图,我以为是带PAD综合没做好,但换个model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问大牛

们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谢啦!

楼主:
图上的不清楚,右上两个没连接的就是vdd和gnd,请大大们指教

网友:
确认IO类型,确认网表中IO和内部的连接

网友:
sroute 没有做好的感觉
或者是power定义的不匹配 sroute没有找到对应的power

网友:
你那个是给内核供电的还是给pad本身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内核供电的

网友:
手动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的网表没连接关系,在encounter里面是无法连接的,所以我前面让你确认

楼主:
回复  日月木易

    如果你的网表没连接关系,在encounter里面是无法连接的,所以我前面让你确认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版!

网友:
在你的lef文件里 power或gnd PAD 里,VDD或者VSS之类的没定义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