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M值和finger值哪个更能节约面积。

楼主(2012-05-29):
有以下疑惑请教:对finger来说,管子的总沟道宽度=单个沟道宽度*finger数,相对改管子的并联值,这种方法是不是对节约管子的面积更有效,因为它没有管子并联时的金属连线。

网友:
在版图中两者等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画版图时,2者所占的面积没有区别吗,或者说器件有什么其他的寄生效应。

网友:
如果layout的时候你把m=2做成finger=2, 那么layout面积没有区别,但是model上面可能看到区别,因为m=2的定义是两个独立mos,所谓两个独立的mos就是diffusion没有合并,两个mos之间有locos或者sti
如果你的mos size很大,通常pdk会有一个total width的限制,但是你如果通过instance阵列做那么你就看不到total width的限制,这样你的sub or well接触所占的比例是否满足rule的要求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

网友:
以mos m1为例,多个m表示多个m1并联,多f表示将m1拆成多个mos并联,实际版图中他们是一样的,个人理解

网友:
width相同的前提下,finger多,栅电容大

网友:
4楼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支持!

顶起来,支持楼主 顶~~~~~~~~~~~~~~~

苏州孕妇防辐射服哪里买

网友(2012-07-03):
对后仿有影响,模型上M值和finger数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3-06-04):
4楼见解比较到位

网友:
有点区别,寄生不一样

网友:
finger和M可以配合的使用,finger比较死板,不好拆分。

网友:
對一般 analog design ,  m finger 是同類, 因為 有些 schamtic tool 沒有 finger ,
composer 和PDK才有定義 finger .

對 m=2 , cadence PDK 會變為 2  mos .

如果以 finger=2  m=2 , 和 finger =4 m=1 來說, 如果用 PDK virtuoso 會是兩顆 MOS , 當然
  AREA 大 .. 但是一般 ANALOG DESIGN  如果要另外MOS  會另外畫一顆
所以 m  finger 純是 schematic tools 造成的問題 .

另  20/3  finger=25 .. 因為 有規定 pickup 打 ..
很多LAYOUT 會畫成 20/  * 5 *5  finger .. area 會變大更
最好是 w 拉很大 ..100/3 *5  . 會比較小 .

网友(2013-12-26):
65nm以下匹配有很严重的影响

网友(2019-01-18):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电路前仿真的时候MOS总宽不变,改变M和f的值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一直没有搞明白M和f的区别

网友(2019-06-06):
m和f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射频电路或者高速电路,他们的寄生是不同的

网友:
严格的画M是要分开的,F是合并的。寄生不一样。

网友(2020-01-06):
在原理图中设置Fingers=2时版图直接调出来和m=2合并起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