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pectre中变压器建模方面问题

楼主(2012-05-29):
各位大虾好:

如何在cadence中建模反激变换器?以前没仿真过变压器,不知道该如何建模!!!
请大家指教!!

望大虾们也给俺截个图,具体的电路接法!!
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建个电流比,和扎数比 以及电压的关系式。verilog-a写写试试吧。

网友:
变压器线圈就是电感吧,线圈耦合系数可以用analogLib里面的mind来表示。

网友:
聊大队长,您贴的资料还没密码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2015-03-30):
回复 网友B:

    flyback 有漏感一般

l1 np1 np2 700u
l2 ns1 ns2 30u
k12 l1 l2 0.9997

好像不能真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