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的config问题

楼主(2012-05-29):
各位:
      最近在以《A Practical Guide to Adopting the Universal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一书来学习UVM,但是在uvm的config机制上不甚明白,遂翻阅《uvm_users_guide》一书,但是令我费解的是user guide中并没有set_config_object,只有uvm_config_db,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哪个是更new一点的东西呢?

网友:
就我看到的,两者差不多,后者是UVM提出来的,比较新,但使用上和set/get_config_xxx差不多。

网友:
set_config_object/string/int是OVM上的东西,UVM是继承了OVM+VMM的ral功能,你可以看看OVM对config机制的描述。
UVM把set_config_object/string/int这个函数改成了一个参数化的类独立出来,也就是
OVM                   =》  UVM
get_config_int(...) => uvm_config_db#(uvm_bitstream_t)::get(cntxt,...)
get_config_string(...) => uvm_config_db#(string)::get(cntxt,...)
get_config_object(...) => uvm_config_db#(uvm_object)::get(cntxt,...)

楼主:
谢谢asic_wang和gaurson!
终于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