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

楼主(2012-05-29):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

简要概况  1952年院系调整[1],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将中国一举纳入苏联模式教育体系。伴随着政权更迭而进行的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大量的工科技术人才,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培养“专家”的教育体制。中央政府对这种图景还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高校教育制度要改,但要慢慢来。但正如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然疾进一样,随着抗美援朝和苏联来华专家的到位,随着领导们对自己党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信心满满的增长,高校改革突然就由和风细雨变为狂风骤雨,一往无前的在1952年开展起来。经过小范围的院系调整试验后,中央教育部于1951 年11 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 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52 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调整于1953年结束。经过调整后,不仅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全国高校数量由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53年后的183所,更重要的是,52年以前的那些著名高等院校,几乎经历了面目全非的结构改造。
  以南京大学为例:调整前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 个学院共35 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 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12 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此次院系调整,中国的高等院校数量大幅增加。本次院系调整造成了诸多问题。原综合大学成了文理学校,与新建的学校,在本质上与原来高校的传承在实质上并无差异,然而继承了原来校名的文理学校常以原来院校正宗继承人自居,造成了校友归属混乱不清等问题,亦造成学院传承彻底断裂,如清华大学现存的文、法学院与50年代前者已完全无关,乃90年代重整后以旧名开设的新晋院校。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与南京大学争夺校史校友便为其中一个经典案例。而后来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实质为文理学校,新建大学,多数也属於专业性较强的文科或者理工科院校,全国大学多数学科单一,发展不均衡。
编辑本段全盘苏化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国家还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当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编辑本段社科遭撤  这次大学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另外,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要窄”。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学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不少学生都是在西北某大学入的学,却在东北某大学毕的业。后来人们所知道的北京海淀区“八大学院”也兴建于那时,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增。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此后,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编辑本段自 主 权  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本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以清华大学为例,这次涉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专业设置上,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制也进行了调整。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苏”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编辑本段私教退出  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早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被裁撤。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由教会创办的著名学府,也在院系调整中被裁撤,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作为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大学,圣约翰大学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也是其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等,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院系调整后,圣约翰大学的教员分别去了不同的高校,位于人称“梵王渡”的约大校园,也被划归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华东政法学院。后来,一部分又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办公机构。至此,在建校73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正式走入历史。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那棵大樟树,连同它的精神,也在六十年代消失了。
编辑本段五大母校  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并称为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工科基本被剥离(除浙大),文法商管医各科也大大受损,尤其是厦大,纯粹的有出无进。其他的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如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山西大学等也是一蹶不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成为历史的代名词。 (1)南京大学  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基础上建立起国立东南大学。
  1927年,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
  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50年,去掉国立二字,径名南京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南京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全国各高校之冠。
  1952年院系调整,分拆为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河海大学(原(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原(南京)华东军医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后合建为(西安)西北工业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原(上海)华东体育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原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原国立上海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原重庆医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江苏大学、江南大学、三江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原南京体育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南京航空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院校。
  南京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最终被拆分为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
  工学院水利系和兄弟院校组建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
  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
  剩下系科分别组建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2)师范学院独立为南京师范学院。
  3)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组建为南京农学院。
  农学院农业工程系并入南京工学院。
  农学院的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合并,组成南京林学院。
  4)医学院改称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至西安并入第四军政大学。
  5)法学院经济系调至复旦大学。
  法学院的法律系和政 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
  6)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体,并入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且并入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 (2)浙江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
  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
  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理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
  2)、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
  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3)、法学院停办。
  4)、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
  5)、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
  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
  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
  农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6)、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
  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
  工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 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3)厦门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厦门大学拥有7个学院。
  厦门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航空系并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学院电机系并入浙江大学。
  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部分拆入河海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
  2)、政法学院(包括政治、法律两系)归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3)、航海学院与集美水院(今集美大学)合并。
  4)、商学院企业管理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5)、理学院海洋系中的物理组并入山东大学。
  6)、农学院与福大农学院合并组建福建农学院(今福建农林大学)。
  7)、1954年,文学院教育系并入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
  调整后的厦门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并入浙江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部分师生及福建协和大 学财政学院。52年之后陆续又有院系调出。 (4)武汉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武汉大学拥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
  武汉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
  文学院外文系英文组并入中山大学。
  2)工学院矿冶系与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 )
  3)水利系分出,与河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工学部)
  4)农学院与湖北农学院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系以及农化系的相关专业参与组建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现江南大学)
  5)机械系与电机系与广西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电机系电信专业调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6)土木系与湖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现湖南大学)
  土木系建筑设计专业调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
  7)经济系与华中大学,中原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医学院分出,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调整后的武汉大学只保留文,理两个学院,调入广西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的相关系科。 (5)中山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拥有八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师、研)。
  中山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工学院。
  2)、农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农学院。
  3)、医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医学院。
  4)、师范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师范学院。
  调整后的中山大学保留文理法研学院,并入岭南大学文、理学院,并将广州以及中南地区部分高校的有关系科调入。
  (著名教授陈寅恪、陈序经、姜立夫、容庚、梁方仲等调入任教。)
编辑本段八大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单一的专科性高等学院,合并包括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该地区称为“八大学院”的历史由来。这八所学院今天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四川大学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组成。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合并组成。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由清华大学矿冶系、北洋大学矿冶系、唐山铁道学院矿冶系、中国矿业学院合并组成。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组成。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汇聚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资合并组成。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组成。
编辑本段部分高校清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
  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2)、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3)、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同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医)。
  同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1950年,为了支援湘鄂粤桂豫赣六省(中南区)医疗卫生事业,全部医学院和附属同济医院迁往湖北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后改名中南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同济医院。 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又改名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000年原上海铁道大学与同济大学合并,同时成立新的同济大学医学院,重建强大的医科。
  2)、文学院、法学院等调入复旦,后来又随复旦大学支援了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的建设。
  3)、1956年,工学院测量系迁往湖北武汉,参与建设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并入武汉大学。 工学院著名的机械系、电机系和造船系等并入交通大学,还支援了南京工学院等学校,后来一部分随交通大学西迁建设西安交通大学。
  1952年水利系与其他高校的水利专业在南京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
  4)、理学院生物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化学、物理等系并给复旦大学,数学、化学、物理等系除了保留基本的工科教学以外,全部并给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学校。
  调整后的同济大学调入交大、复旦、圣约翰等11所高校的土建系、科、组,遂成为国内最大的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主的工科大学。 天津大学  1951年8月1日,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组建天津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天津大学拥有两个学院。
  天津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并入南开大学。
  理学院地质组参与组建北京地质学院。
  2)、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并入清华大学。
  工学院采矿系采石油组并入清华大学。
  工学院冶金系、采矿系金属矿组调入北京钢铁学院。
  工学院水利系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调至武汉水利学院。
  工学院矿治工程系调至唐山成立河北矿治学院。
  工学院纺织工程系调出成立河北纺织工学院。
  工学院化学工程系造纸专业调往天津轻工业学院。
  调整后的天津保留工学院主体,并入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以及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北京铁道学院的建筑工程系等院系。 四川大学  院系调整前,四川大学拥有六大学院(文、理、法、工、农、师范),共几十大学科。在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四川大学情况如下:
  1)、四川大学航空系(川大航空系整合了云大航空系),后与清华航空系(清华航空系整合了天大、厦大等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三校航空系最终共同组建成立北京航空学院,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P-61夜间战斗机又称“黑寡妇”,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在中国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馆。此飞机曾经为四川大学所有,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唯一一架研习飞机,1952年随四川大学航空工程系一并划归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
  2)、四川大学土建铁道专业调往参与组建中南土建学院,后中南土建学院分化为长沙铁道学院和湖南工学院,分别为现中南和湖大的渊源之一。
  3)、四川大学化工、农产等系与兄弟院校组建四川化工学院,1952年在四川成立的四川化工学院和在上海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两所化工专业高校,至今仍保持了强大的化工学科实力。
  4)、四川大学工学院剩余部分独立,以其为主体独立建院成立成都工学院,成为当时全国八大主要工学院之 一,是西南地区侧重建设之工学院。
  成都工学院拥有1956年全国首批国家二级教授8人(在当时全国主要的重要工科大学和工学院中处于前列,也是西南地区第1名),其中2人于1959年升为国家一级教授。
  5)、成都工学院与四川化工学院合并,仍名成都工学院。成都工学院发展为后来的中科院、国家教委(即今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在与四川大学重新合并之前,成都科技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科研经费等重要指标,均雄踞当时的西南地区所有高校第1位。
  6)、四川大学政法学院师生400余人调往重庆参与组建西南政法学院,即后来的西南政法大学。调入组建西政的师生中,川大人数均为最多,实力最强,法学历史最有悠久,是当时组建西政学术贡献最大的高校。
  7)、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化四个系的教师26人,学生165人于1952年调整到西南农学院。调出的教授、副教授,有侯光炯、李驹、张文湘、李隆术、刘佩英、刘明钊,赵烈、王道容等。并从西南农学院、云大农学院等调入小部分师生。西南农学院后为西南农大,现并入西南大学。80年代初重庆高校共有3个首批博士点,其中之一是西农土壤学博士点,领军人物就是当时从川大调过去的侯光炯院士。
  8)、四川大学农学院剩余部分,独立建院,全迁雅安,成立四川农学院,后为211院校------四川农大。彭家元、曾省、程复新、李荫桢、张松荫、佘耀彤、陈之长、刘运筹、王善佺、陈朝玉,杨允奎,杨凤、杨志农、周开达、颜济、夏定友、荣廷昭、郭万柱等川农的顶梁柱级知名教授,基本都可追源至川大农学院时期。人才济济的川大农学院时期为后来的四川农大在国家科技奖励等科研学术上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
  9)、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本科部分调往西南师范学院,现并入西南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主要优势学科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的知名开创性的大师级人物,大多都来自当时的实力雄厚的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如普施泽、张敷荣、叶麟、何其恺、张增杰等。
  10)、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专科部分调往当时的四川师院,后该校又分化为四川师院(今川师大)和南充师专(后为南充师院/四川师院/西华师大)。先后担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主任及教务长的国内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刘绍禹教授(创建当时西南地区唯一的心理实验室),于50年代调任四川师院院长。
  11)、四川大学地质系调往重庆大学,而后重大地质系参与组建成都地质学院,即成都理工大学。
  12)、四川大学地理系,与浙大地理组,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共同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
  13)、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彭迪先教授受西南局之委派做为四川财经学院筹建小组主任,领导创办了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又调回了川大),彭先生向西南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从四川大学经济系带些人过去,协助筹建四川财经学院.西南局同意了彭先生的要求,于是在1951年10月,刘诗白,柴咏,何高著,高成庄,罗经先,税显光和归润章等一批教授随彭迪先教授从四川大学来到了光华园,协助创建四川财经学院(即今西南财经大学),1952~1953年,四川财经学院由当时西南地区17所学校的财经系科合并成立。
  此外,等等,还有一些个别系科从川大调往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社科院所等科研机构。
  至此,川大只剩下了文、理两大学科。一些本应加强和保留的文理科,也有不同程度的学科和师资外调。
  补充: (一)成都工学院(成都科大)部分

从川大独立出来建校不久的成都工学院,保留了大部分学科(如机电、化工、水利、材料等),但也再迁出了一些学科,遵高教部指示:
  1)、其植物纤维造纸工学调天津大学(之后再从天津大学调往天津科大)。
  2)、糖品物工学调华南工学院,是今天华南理工的优势学科之一。
  3)、1960年土木工程系整体迁至重庆,参与组建重庆交通学院,是重庆交大土木学科的源头。
  补充: 二)华西协和(华西医大)部分:
  1951年,华西协和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1950年到1953年,华西除保留医科外,其余院系情况如下:
  1)、华西大学文理学院调入川大。华西大学藏品丰富的历史博物馆则调整到川大。
  2)、华西大学农学系科与相辉农学院、省立教育学院农学系科合并成立西南农学院。
  3)、华西大学财经系调入参与组建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大)。
  4)、华西大学化工轻工等系并入四川化工学院,后并入成都工学院。
  5)、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及民族学(人类学)组于半年后从四川大学划并入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众多教会英文文献转入当时西南民族学院图书室。
  6)、华西大学家政系并入西南师范学院。
  7)、华西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化学系、教育系部分教师调往南充四川师院,今川师大和川师院。
  8)、1953年,华西大学仅剩余医学类学科,同时,山东医学院药学专业,浙江医学院卫生专业及1946年华西教授支援创建的重庆大学医学类专业(重大医学院于1946年由陈教授带领的一批华西协和大学教授支援创建,短短几年后又应院系调整回到了华西),调入华西大学,学校更名为四川医学院,于80年代重新使用“华西”二字,更名“华西医科大学”。 山东大学  1951年,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名为山东大学(地址在青岛)。
  1952年院系调整前,山东大学拥有五个学院(文、理、工、农、医)。
  山东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文学院政治系,迁至华东教育重镇济南组成山东政治学校。
  文学院艺术系戏剧组,迁至上海参与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文学院艺术系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参与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2)、理学院的地矿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
  3)、工学院和土木系,和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系合并,组建成青岛工学院,后又
  并入武汉测绘学院。
  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组建成新的山东工学院。
  4)、农学院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学三系,并入山东农学院。
  5)、医学院1956年独立,扩建为青岛医学院。
  调整后的山东大学保留文理医学院。56年医学院独立。 河南大学  1912年,以信阳商城人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在开封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1896年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1912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之一。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1942年改名为国立河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前为拥有文、理、工、农、医、法等6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之一。
  调整后:
  1)农学院组建河南农学院(1984年改名河南农业大学)
  2)医学院组建河南医学院(1984年改名为河南医科大学,2000年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
  3)行政学院组建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10年参与组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4)信阳分院成立信阳师范学院
  5)理科他迁新乡,名河南师范学院二院 (1985年6月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
  6)水利并入武汉大学
  7)财经并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化工并入郑州工业大学(2000年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
  9)植物病虫害并入华中农业大学
  10)畜牧兽医并入江西农业大学
  11)生物并入河南师范学院二院
  调整后的河南大学,仅保留文、法两学院,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 (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2000年合并开封师专、开封医专,组建成新的河南大学。) 圣约翰大学  文、理学院主要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
  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改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原校址则交给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大学。 重庆大学  1952年重大医学院调入当时的华西大学,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后来又被并入四川大学;
  1952年重大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部分老师调入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
  1952年重大铁道工程专业调入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
  1952年重大商学院调入当时的西南财经学院和四川财经学院,即西南财经大学;
  1952年重大法学院组成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即的西南政法大学;
  1952年重大体育系科调入西南师范学院,即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1952年重大农业系科调入西南农学院,即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1952年重大化学化工系调入四川化学工业学院即成都科技大学,后来又被并入四川大学;
  1952年重大的土木建筑组成后来的重庆建筑大学,重庆交通学院后又从建筑大学中分离,2000年重庆建筑大学重回重大;
  1953年重大理学院并入四川大学;
  1955年重大无线电系电报电话专业与天津大学两个专业组成北京邮电学院,即北京邮电大学;
  1956年在重大地质系的基础上成立四川地质学院,就是后来的成都理工大学;
  1952年调入重大有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和川南工业学院机械科和电机科,石油专科学校钻探和机械科,西南工业部工业学校机械科
  1952年调整中,文,商,法,医学院全部调入他校,工科专业有进有出,理学院暂时保留未动
  1952年9月20日,以何鲁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重庆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开始着手搬迁事宜。从9月28日起,到11月19日,一个半月的时候,调整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但是对重庆大学的调整远没有结束。
  1953年理学院全部调入四川大学,1955无线电系全部调出 ,1956地质系全部调出,
  1952大调整中,工学院是唯一保持了较强实力的学院,因为此时整个重大只剩下一个学院--工学院。工学院自身也受到重创,无线电系和地质系全部迁出,土木建筑系也全部迁出,1958年重大曾增设了国防科技专业的6个新系,1962年时这6个新系又被调整组合,重大仅保留了无线电专业。第一次调整后工学院所存在的6个专业为: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讯系,采矿系,冶金系,地质系。第二次调整后所设置专业为: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机系,采矿系,冶金系。至此,风雨飘摇中颠簸着艰险成长的重大只有5个专业。 广西大学  1952年秋季,遵照中南第三次高教会议的决定,文教、法商两院暂停招生,增设了铁路勘测专修科、输配电专修科和师范专修科,学制分为一年制和二年制。招生名额597人。根据1951年11月3日至9日,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拟定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其中决定将广西大学矿冶系、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中山大学地质系、北京工业学院冶金专修科调整出来,在湖南长沙.成立中南矿冶学院;将广西大学土木系及农田水利专修科与武汉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院校的水利系、科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利学院。
  1952年1月2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转发中央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决定的工学院调整方案,要求有关院校贯彻执行。
  1952年9月4日,广西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及农田水利专修科教师5人,其中有教授叶守泽、王鸿儒、尹政,及学生59人赴武汉并入武汉大学水利学院。
  10月,广西大学工学院矿冶系教师1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何福煦、白玉衡、蔡承云、徐康泰、李进窿、何绍勋,讲师肖庆承及学生5人并入中南矿冶学院。
  10月17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电告:中南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讨论会中,全体化工系出席人员一致建议,速将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校化工系的全部师生和设备调并入华南工学院。
  11月3日,广西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教师10人,其中有教授誉文德、肖达文、杨家智、杨倬及二、三、四年级学生80余人赴广州并入华南工学院。
  此外,经中南教育部同意,9月15日,广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师8人,其中教授苏宏汉、金律和,讲师展国瑞、王世泽、郭莲筠及学生87人赴武汉并入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
  6月19日,文教学院外文系俄语组学生22人转入南昌大学,后并入武汉大学。
  1952年10月23日,农学院召开了民主建设代表大会,宣布广西农学院正式成立。院长孙仲逸。广西大学农学院独立建制为了广西农学院,是1952年7月4日至11日中央高教部召开的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根据中央关于院系调整的指示,讨论了农学院的调整方案,其中决定:广西农学院保留农学、林学两个系,独立成立广西农学院,其余园艺,畜牧、兽医、植保等四个系的师生及设备,分别并入华南、华中、江西、湖南、河南农学院。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认为,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为使高等学校院系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人力物力的使用更为集中,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更为明确,决定于1953年继续院系调整工作。由于1952年华北、东北、华东三区已基本完成了院系调整,因此,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经1952年5月29日政务院第180次会议通过的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的计划,决定撤销广西大学,其所有的院系进行统一调整。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院系调整,学校从1953年2月17日至22日进行了一次从下而上,从个人到集体的教学总结,并颁布1953年下学期的工作计划。计划认为,1953年下学期是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的阶段,因此,上学期的工作基本任务:一是本科各系要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使暑假后调整出去的师生尽可能符合新型大学的要求;二是设立高等师范部,加强对师范教育的领导,为暑假留下的师生组建高等师范教育打下基础。
  7月25日,成立中南高等学校调整委员会桂林分会,以处理调整事宜。主任委员杨东莼、副主任委员李迪生、冯邦瑞。 8月21日,广西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电机系及基础课教师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余克缙、陈日昭、庆善驯、徐真,李光宪,朱海、马毓义;蒋纲、邓文英、陈泰楷,梁鸿飞、杭维翰、叶朗、钟荪石、谭顾周、马继芳、周玉庭、叶康民、黄步瀛,蒋麒瑞,讲师覃耀光、唐增英、潘国贵、何枚丞、梁革菲、唐松青,以及学生142人并入华中工学院。教授唐翰青、副教授张志浩及助教4人并入华南工学院。
  9月,电机、数学、物理、化学等系教师11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吕焕祥,魏保瑜、陈宗麟,李世丰、钟永璇,讲师李应珩、徐椿森并人中南矿冶学院。 经济、外语、物理,化学及体育教授、副教授杨溪如、王以德、李鼎初、粟寄沦、王开诏、吕树霖、黄识,讲师王健、钟金昌及助教2人并入武汉大学。调并入华中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中南卫专等校的教授、副教授还有;杨继本、方步瀛、邓锡谷、郭圣铭。
  9月23日,广西大学文教学院教育系教授邹有华及学生48人赴广州并入华南师范学院。
  9月30日,广西大学文教学院和理学院的中文、外文、史地,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等系教师7人,其中教授陈一百、钟期伟、陈兆畴、陈竺同、陈世训、讲师卢叔度及学生224人分别并人中山大学相应系。 10月5日,广西大学工学院土木系铁路、公路;工民建专业及铁路勘测专修科教师2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谢世激、王朝伟、覃宽、黄权、陈炎文、吕翰浚,耿毓秀、张显华,李森林、讲师吴家梁及学生65人赴长沙并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
  10月,广西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及会计银行系教师2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张人价、吴澄华、张国维、严伯奎,刘炳新,周光琦、李四杰、李遂囊、杨时展、定正华、文广益、曾还九、钟百之,讲师闭杰、廖光宦,及学生131人并人中南财经学院。法商学院法律系教授、副教授曾志时、梁念曾及学生15人并人中南政法学院。
  6月22日,成立广西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迪生、第一副主任委员梁唐晋、第二副主任委员黄羽、第三副主任委员石兆棠。
  10月17日,广西大学文教学院、理学院的中文、外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教育等系教师共53人,师范专科学生258人并入广西师范学院。其中有教授、副教授:黄现璠、林焕平、冯振、彭泽陶、易熙吾、李文钊、李耿,唐资生、梅斌林、安琪生、贺祥麟、刘鹤年、邱从乙、早恩燊、白世纯、陈伟芳、何承聪、林绳庆、袁煜、麦雨农、董继昌、唐肇华、郑显通、李耀藻、罗锦泰、陆永福、徐儒、杨柏楦、肖厚德、讲师沙少海、林志仪、陆和、严沛、赵文涛、任达生、潘伯津、王贞茂、莫敦庸、蒙达坦。 10月,杨东莼校长调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今华中师范大学)。
  院院长(今华中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  取消山西大学建制。
  文、理两院(含中文、历史、外语、教育、数学、化学、生物7个系及中文、史地、数学、理化、生物、体育5个专修科)合并,改称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师范大学)。
  医学院(含医学系)独立建院(今山西医科大学)。
  农学院独立成立学院
  法学院改称财经学院(含经济、工商管理、会计3个系),后划归入中国人民大学。
  原法学院法律系已于此前的1949年并入北京大学
  工学院(含土木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化工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纺织工程7个系)中冶金工程系划归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纺织工程系和采矿工程系并入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
  工学院其余部分(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化工工程4个系)独立建校(今太原理工大学)。
  1954年山西师范学院由太原市侯家巷迁入现校址。1959年,再度组建山西大学。
  1961年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仍定名为山西大学。
  这座昔日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一所默默无闻的地方性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