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位增益方式连接的运放,输入、输出端加电阻、电容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2-05-29):
图中的R1、R2以及电容构成RC滤波网络,作用是否就是滤除高频分量么??输出端得R2是否会给运放闭环引入额外的零、极点?有哪位高手能具体谈谈输入、输出端加电阻电容的作用啊。跪谢。

网友:
还是起滤波作用吧

网友:
无论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加RC都没有在你buffer的环里吧。

网友:
这似乎不是故意加得吧,个人感觉是寄生的or输入输出网络端口特性

楼主:
额,首先这个电阻电容时特意加的,此外,输出端得电容是模拟负责的,输出端加的电阻会影响输出极点的,进一步影响环路的稳定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端加个电阻,会引入一个LHP zero,在ldo的设计有时候会有个esr电阻,也是相同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HP是为了补偿主极点还是次极点的??阻值的选取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零点应该位于UGB之内改善PM,具体到什么位置真不好说,看应用吧gabriel的ldo博士论文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补偿非主极点,进一步提高loop的稳定性。

网友:
输出应该是为了引入一个零点补偿PM,输入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一下gabriel的LDO博士论文么,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搜一下,论坛里很多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为了模拟实际环境呢。。。。
运放输出一定会接走线和电容,这个电阻应该是模拟metal电阻,应该很小,电容应该是模拟load,
不是design加上去的而是为了模拟实际环境

网友:
有可能啊,电容一般都带寄生电阻的

网友(2015-07-05):
是滤波,相位补偿作用吧?

网友:
输入输出都是低通滤波吧

网友(2016-02-26):
回复 楼主:

   使得原LHP极点左移,并且增加一个LHP的零点,通过调整两者,可以增加环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