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p防脚本的corner,出现最大电压负值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29):
小弟做corner时,在部分的情况下。例如mos管tt,电阻ss,bjp在tt,电容任意,3.3v的时候,仿真结果显示输出电压最大值是负的。请问下是怎么回事?是电路问题还是要调什么?(普通基准结构)

网友:
上电路图,上波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