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1和metal2之间的via多打些有负面影响吗?

楼主(2012-05-29):
via是有电阻的,所以多打些VIA能减少电阻,
但是metal1和metal2之间的via多打些有负面影响吗?

楼主:
VIA过多会不会造成的凹陷现象?

网友:
通常的工艺不会有问题,如果你不care面积

网友:
在rule范围以内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一般信号线2到4个孔就够了,除非要过大电流需要多打孔

网友:
如果满足电流和RULE的情况下适当就够了,如果是接衬底的话可以多打点增强接触,多打有时侯会影响版图美观整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美观整洁倒是其次,主要是担心孔多了之后铝线凹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