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中HREADY信号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05-29):
在AHB中,每一个Slave都有一个HREADY输出,每一个Master都有一个HREADY输入。如果系统中有多个Slave,那么就有多个HREADY输出,它们应该怎样连接到Master输入端呢?请指教!

网友:
"或"操作一下,AMBA的协议里头有说明的,Master知道自己访问的是哪一个slave的,所以slave只要OK就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协议哪里啊?我没有找到,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其实我对这个功能(hready)是这么理解的:
1):在多个slave/master的情况下,肯定有一个bus arbiter.
2):slave把hready 全部输出给bus arbiter
3):bus arbiter再把slave 的输出,处理(也许是OR)后,输出多个hready (每个master接受一个)

网友:
将所有Slave输出的Ready信号“与”后给MASTER

网友:
用arbiter 一般都是多master的时候吧
这里一般都是用MUX来处理的 通常都是按照hsel来做mux的选通信号来接入ahb的maste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感觉应该用与操作吧,你认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感觉应该是这样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用SELx来选择某一个HREADY接入MASTER?

网友:
对 选择谁来接回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