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一个电路需要一个初始值,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2-05-29):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个初始值,然后后面就自动运行。

可是在cadence下仿真的时候要怎么设置一下初始值然后就断开哦?

网友A:
在spectre中直接加上初始条件,simulation 、convergence aids 、initial condition,写一个初始电压

网友:
You also can use Vpulse + Switch in the analoglib to build a start-up circuit.

网友B:
2楼正解 ,就是在 仿真器面板 选择simulation》收敛帮助》初始条件。 然后比如设置个1V电压,然后点电路上一个节点。这就设置好了。
3楼的用vpulse设置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2-06-29):
2,3楼说的没错

网友:
搜噶 说的对~

网友(2020-05-06):
引用 网友A:
在spectre中直接加上初始条件,simulation 、convergence aids 、initial condition,写一个初始电压 ...

二楼,不好意思,在刷页面的时候不小心按到反对键。。。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反对是不是我错按的,好像也没法撤回似的。。。

网友(2021-09-10):
多谢各位,学到新方法了

网友C(2022-03-29):
我设置了初始值怎么在仿真时没有作用呀

网友(2024-08-27):
多谢各位,学习了!!!(反相器做振荡器缺乏初始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了初始值怎么在仿真时没有作用呀

请问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解决的呀

如果是tran仿真可以试试tran仿真设置里的dynamic parameter功能,好像可以在指定时间改变变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tran仿真可以试试tran仿真设置里的dynamic parameter功能,好像可以在指定时间改变变量值
...

感谢!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就是在 仿真器面板 选择simulation》收敛帮助》初始条件。 然后比如设置个1V电压,然后点电路上 ...

你好,这个适用于DC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