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CS仿真 卡住了

楼主(2012-05-29):
使用VCS 仿真dump VCD  dump不断增加 但是terminal display的数据卡住了不输出
又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真的仿真进行不下去了么?dump的log有没有走呢?还只是显示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 卡住了和显示一样 testbench里面舍得终止也无法结束测试 但是VCD文件一直增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可能是你的线程出现了死循环,用ULI调试一下看看,多加一些打印,看看到了什么地方停下来的。VCD增大的话,哪怕只有时钟在动,也是会增大的,所以不要从这个地方入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要么就是你的Testbench写的有问题,要么就是设计中出现不定态(XXXX,,ZZZ)所以你的testbench触发条件未满足,所以没有信息输出。

网友:
波形在增加,说明仿真时间在进行的,否则波形不会增加的啊。  屏幕上的log输出来源于系统的输出缓冲区,如果一段时间内你的打印信息很少的话,是会出现不刷到屏幕上的,这个是正常的。  确认仿真有没有往下进行,可以ctrl-C以后看时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看 结束提示的总的运行时间吗 好像真的是缓冲不及时引起的 但是我社的结束触发条件也没执行 本来到10G VCD就应该停止,现在60多G了还在运行 还是有疑惑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出现组合逻辑循环,时钟不会向下走,这样的问题遇到过,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用vcs的cli打印出所有执行的语句,会发现一直在loop。
    但是vcd还在增大就不清楚了,如果是组合逻辑的互相trigger,时钟应该不会向下走的。
    不过也可以用类似方法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使用tee和管道来保存log?用了tee的话屏幕是会卡住的,但事实上仿真还在正常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刚做第一个项目困难重重 好多东西要看 谢谢帮忙

网友(2013-04-11):
死循环?检查一下代码

网友(2013-07-24):
回复 网友A:
这个具体的UCLI命令是?

网友:
同进步,希望更多的学习!!